求助--参数设置

楼主(2005-05-12):
我单位现场有一个变频器直接带动一个7.5千瓦的变频电机
电机是用做带动链条旋转的,我想通过设置变频器的参数来控制电机的带动负载,
就是说当链条由于某种原因卡住的时候.电机就会由于负载超过了一定的数值,而停止,不至于把链条拉断
请问我该怎么设置??
该怎么确定参数大小?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把电机的额定电流设置到变频器,变频器本身有一个热继电器功能,把它设置上就可以了。

网友B:
渡边的秋叶说的没有错
一般是如此的
呢查看一下自己的变频器的参数设置
有保护电流的

网友C:
将变频器的极限电流或保护电流设为你想要的数值就可以了

网友D:
同意4楼的意见。
2楼、3楼的建议是保护电机的,但楼主是要保护链条,所以,不能按照电机保护来设参数。

网友E:
用软启动器,方便简洁

网友F:
同意2楼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将变频器的极限电流或保护电流设为你想要的数值就可以了

严重同意。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单位现场有一个变频器直接带动一个7.5千瓦的变频电机
电机是用做带动链条旋转的,我想通过设置变频器的参数来控制电机的带动负载,
就是说当链条由于某种原因卡住的时候.电机就会由于负载超过了一定的数值,而停止,不至于把链条拉断
请问我该怎么设置??
该怎么确定参数大小?
第一,从设计系统的角度讲,链条的机械强度必须要远大于电机的极限扭矩(拉力),才合理。从此角度讲,限制电机的额定电流,就可以保护系统了。即使系统出现楼主所描述的情况,系统实施的保护目标是电机,而不是链条。而且保护有效。
第二,从电机被链条卡住这一现象分析,交流电机堵转的力矩并不会超过额定转矩,而此时的电机电流会很大。所以保护电机的电流,将是有效的。交流电机从目前采用的控制形式,还达不到堵转过载转矩能力。也就是说,不能像直流电机那样,有“挖土机特性”。
综上,选择链条的极限强度、保护电机的允许的负载电流,应该是通常的做法。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老师的详细讲解
其实我是不担心链条拉断的,正如9楼老师说的那样
我是担心如果链条被卡住了,肯定是受到了生产线上其他东西的干涉
我主要是不想把事态发展的太严重了.
也就是说,在电机超过它平时工作的最大负载时,能够自动停止.
我仔细考虑了一下,好象比较麻烦,根本不好计算

网友I:
其实就是很见单,只要把电机的额定电流设置一下就可以了,实现过载保护.......

网友J:
电流参数的值你设置成你认为多大时为链条被卡住了不就OK!了吗

网友K:
电动机的过载保护一般应该设定为额定电流的0、95—1、05倍,这只是用来保护电动机堵转时不会烧毁,如果你的链条经常发生被拉断的现象,应该考虑机械强度设计的是否太小或着是电动机的功率太大?你应该在电动机正常工作时查看一下电流,是否比额定值小的多?如果是,可以把变频器上的保护值适当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