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2):
一台老设备:原电磁换向阀线圈是220VAC,经常烧.现准备改成24VDC的线圈.不知道这样改动后对电磁换向阀工作有没有影响啊 ? 还需要怎样做电路改动 ?    请各位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A:
如不行,可在交流线圈上并上阻容或二极管续流

网友B:
应该是完全可以的!

楼主:
不知道哪位在实践中用到过?      在交流线圈上不能使用二极管续流的

网友C:
没有问题,换直流后要加上续流二极管

网友D:
呵呵,那它为什么老是烧呢?  没有原因吗?
电磁换向阀线圈是220VAC 其实在其内部还是直流的~(内部装有桥整的~)

网友E:
如不行,可在交流线圈上并上阻容或二极管续流
------------------------------------------------------------------
交流线圈上绝对不可以并二极管续流,会短路.
换直流加上续流二极管其作用不过是保护控制电路,延长触点寿命而已.
原因还要从其他方面查找.

网友F:
换丹佛斯

网友G:
有些专用设备上的电磁阀与电磁阀线圈是配套的,如果光更换线圈而不更换阀体,有可能会出现问题,如果是比较精密的设备上,一般的设备应该没事,但我曾经改过一个精密微型马达线圈自动绕线机后,发现偏差很大,更换阀体后正常

网友H:
如果是前面那220AC的线圈质量不好换24V的就会好.不然24V这也会烧.一般要烧不是交流.直流.电压.这些问题:而是线圈中那移动的铁.

楼主:
分析220V烧线圈很可能是电压波动造成的,实测波动范围在180V---260V之间.

网友I:
只要控制电路没有问题,完全可以代用。我经常将24v更换成220v,或220v换成24v,对设备没有因何影响。

网友J(2006-07-17):
我单位也有数台老式注塑机,是经常烧(方型)电磁铁线圈,有哪位大师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吗?应如何进行改进?在同样工作情况下,有时几天不烧线圉,有时一天要烧好几个线圈.有谁能从技术角度来分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