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直接启动

楼主(2005-05-12):
15kw风机可否直接启动!用星——三角是否更好一些!
      多谢!

网友A:
没有必要,可以直接启动,接触器放大一级

网友B:
功率很小,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C:
Y-△更好,我15KW风机用的是Y-△。

网友D:
如果电源容量较小的话Y-△启动好,电源容量足够的话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E:
只要电源的容量允许,尽量采用直接启动

网友F:
引风机还是鼓风机?引风机建议用星三,对电机比较好。我单位以前的锅炉引风机11kw都用星三,不单是电源容量的问题,引风机转速起来的时间要得长些,鼓风机则一般不要。

网友G:
最好的办法是在进风口加一个风阀,启动时先关风阀,启动结束后再根据需要调整风阀的开度,这样在回路是就不用多考虑了,接触器放大实际是也是一种浪费,星角起动又我一套回路。

网友F:
8楼提供了一中思路,但在实际中很不可行:这种风量调节装置是一个类似与百叶窗的圆形窗,垂直与管道内,通过调节窗页的开合程度达到调节风量的目的,调节完毕后需要固定调节臂,有一定工作量,好象一般都不随便调整。用星三只增加二个接触器,时间继电器就够了,一点都不多事。

网友H:
建议用星三,对电机比较好。

网友I:
有道理,长远考虑还是星三角的好!

网友J:
个人觉得可以直接启动,因为作为风机来说电动机的负载扭矩较轻,并不是启动时就一定要带着大负载扭矩,所以觉得没有必要星三角启动

网友K:
要考虑电源容量足够大,才能直接起动。建议还是用Y-△。减少对其他设备的影响。

网友L:
可以计算一下你的负载启动是否在变压器或供电线线的允许范围内

网友M:
引用 网友K:
要考虑电源容量足够大,才能直接起动。建议还是用Y-△。减少对其他设备的影响。
      对!

网友N:
建议最好用星三启动

网友O:
没必要用星三角起动
我的22kw提升电机负载接近三吨都是直接起动,

不过我的带有减速机,,嘿嘿。。

网友P:
按规定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