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2):
各位老大,低压电容柜老是爆炸怎么办?还是他妈的ABB的,估计是接触点发热,又不能不投,有何高招,不吝赐教

网友A:
关注中
希望我的电容不要爆啊

网友B:
用示波器看看是不是高次谐波太多了!很有可能是这个原因的。

网友C:
是否因为所用的负载是非线性负载在电网中产生高次谐波,而电容器对谐波有放大作用导致过电流造成的。可以在电容器上面,串接带调谐的电抗器,能有效的抑制谐波放大。

网友D:
没说清楚~~~是电容炸了还是其它什么装置炸了~~
我的公司到是发生过~~补偿柜~经常炸(每两个月一到两次~~~~原因是接触器引起的~~电容频繁投切~~本来接触器设计时就容量刚好~~长期运行触点不良引起的事故,现我全部换了大点的接触器,运行了两年了也没炸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说清楚~~~是电容炸了还是其它什么装置炸了~~
我的公司到是发生过~~补偿柜~经常炸(每两个月一到两次~~~~原因是接触器引起的~~电容频繁投切~~本来接触器设计时就容量刚好~~长期运行触点不良引起的事故,现我全部换了大点的接触器,运行了两年了也没炸过.
对阿,总该说清楚,是什么炸了,炸了些什么

网友F:
我单位以前的也这样,到后来才知道,这批电容有问题,然后又换了一个牌子的就好了!现在就没发生此类问题!

网友G:
你到底炸了的是电容还是别的?如果是电容有几种原因,电压过高,谐波过大,电容本身不合格

网友H:
CKG3真空接触器能切断12kV,250A容性电流而无重然,当然无过电压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没说清楚~~~是电容炸了还是其它什么装置炸了~~
我的公司到是发生过~~补偿柜~经常炸(每两个月一到两次~~~~原因是接触器引起的~~电容频繁投切~~本来接触器设计时就容量刚好~~长期运行触点不良引起的事故,现我全部换了大点的接触器,运行了两年了也没炸过.
支持!我们单位原来也老炸电容,基本都是接触器触头不良引的,就如这位兄弟说的,换大一级的接触器后都三年了也没再发生爆炸事件了

网友J:
换了什么电容?

网友J:
换的是什么厂家的电容,我公司的电容柜也炸了好几回,我判断是:熔断器底座与熔断器接触电阻使底座发热,绝缘性能下降,相线接地造成。请问专家:能否将上级的隔离开关换成熔断式刀开关,以免跳闸总柜断路器

网友K:
如果是接触器与电容组相连第一个电容炸了,具体表现为线烧断,电容烧黑等,可以检查电容组上的并联电容是不是太多了,造成接触器过载发热严重,还要检查电容的连接线最好选择软线,单芯的,多芯的不太好,线的长短尽量保持相同,接触器不能并联使用(就是用3个接触器),再就是检查电容的绝缘电阻,最低不能低于150M,电容的电压和电流值是不是超过额定最高值了,等如果还不行,再上来

网友L(2005-06-24):
老炸电容,除了上述因素.还要考虑:放电电阻,与切投频率.及使用专业电容接触器.

网友L:
炸电容,过电压是根本.其次,是电容太差(国产的月兔.九肚较好)
  过电压又不外乎:放电电阻.切投频率.电源偕波(注意功率变频器是否太多)

网友M:
电容器的使用是有年限的.随疲劳期的到来它会发热并且膨胀发生爆炸起火.这是其一.接触器频繁动作时电容器没有放完电产生叠加电压也会产生你说的现象.这是其二.措施:加强维护发现电容异常立即退出.检查接触器回路和自动補偿回路避免发生频繁动作. 做到上述后.不回在发生.

网友N:
哈哈,各位同行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啊,电容爆炸主要是几个方面:1,选用电容的耐压比较低,我公司以前的电容柜里的电容上标注的耐压是400V,而变压器刚变出来的电压我用表测量过有418V左右了,后来我换了耐压为450的电容就很好了;2,电容投切的时间太频繁了;3,使用的环境温度太高,散热不良;4,高次谐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