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2):
想请教一个问题。。。
小弟刚拿到手的NT31C OMRON的5.7触摸屏。
在支持软件上随便弄了个画面,但画面怎么也送不到人机,
不过我试过把原来的系统程序删掉,也可以从电脑重新下载进去,
就是画面下载不了,
要怎么设置才可以呢?

情深等待回复。。。谢谢

网友A(2007-02-07):
同样的问题,你解决了吗?

网友B(2007-03-11):
你那个人机界面的和你弄的那个画面比较一下,容量够不够大哦。还有你是用什么电览进行通讯的哦?

网友C:
请问你在传送程序的时候,有没有在屏的系统菜单选择到程序传送模式?omron的NT系列的屏,和其他的不太一样,在往屏里送程序的时候,应该把屏幕的系统设置,设置到传送模式,否则传送无法进行!

网友D(2007-07-08):
omron的NT系列的屏,和其他的不太一样,在往屏里送程序的时候,应该把屏幕的系统设置,设置到传送模式,否则传送无法进行!

网友E:
使用方法不对;

网友F(2007-11-29):
这位兄台,我也使用过omron画面,我们以前传过一次,是用专用软件传的(安装时自动安装好的,)
不过用omron触摸编程软件也可以传,但我用的是日文版的,跟中文版的不一样,不过在此我建议你支找找看,在读触摸屏里的画面的那个菜单里有的,

网友F:
还有 ,在传送程序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触摸屏的型号,否则传不上去

网友G:
楼上的大侠,能给我传个日文版的omron触摸编程软件,
我有 NT600s屏程序是日文的,中文英文omron触摸编程软件的都下载不下来
听说一定要是日文的才行,能否发个给我,邮箱441442231@QQ.COM
非常感谢!

网友H(2012-05-23):
我有一块也同上现象。

网友I:
首先到屏的下载页面,按下载。然后再在软件上按下载就行。广州恺华机电。专业销售触摸屏配件,维修触摸屏。020-82160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