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2):
各位大侠:
     本人现在接了一个PLC的活,厂家要求能提供关闭和急停功能。我觉得这都应该通过一DI口的通断来实现控制的呀。为什么需要关闭和急停两个功能?该如何实现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我是这样理解的。急停功能是直接对系统进行断电,不管系统运行在什么问题,主要是应对突发时间,一般这个输出是直接控制动力开关的,关闭是防止在操作人员不在的情况下缩住程序,以免误操作出现事故,这个输入点可以接在程序的最前端,控制整个程序的运行,如果它不上,整个程序也不运行。
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你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