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2):
我是搞医疗设备的,现在有一个疑问想问问大家!机器上的单相电机需要在2.5秒启动到2500转/分,现在电机带的负荷加大了300克,我用以前的电机带就慢了许多,现在我换了一个功率大的电机,可以满足条件,但有担心会烧坏电机驱动板(是用IGBT的)  两个线圈的参数如下: A为33.2欧 19欧 14.1欧    B为 88.5欧 75.1欧 14.1欧   我对电机了解不多,希望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应该以电流为依据,原来的电机额定电流使多少?现在改大电机的额定电流使多少?驱动器的额定容量是多少?知道这些参数,即可确定你的方案行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