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2):
请教高手一个问题:变压器出线为三相四线,即三火一零,那么在配电的时候要不要再加一地线?

网友A:
配电的是380v,三相是平衡负载的话,没有零序电流。不需要零线。220v配电零线肯定少不了

网友B:
没有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C:
我认为有必要加地线,我们的电力系统中性点接地一般分三种,一是通过消弧线圈接地,二是通过接地电阻接地,三是直接接地。我们最常用的就是直接接地系统,变压器的中性点直接在开闭所通过接地网接地。三相四线系统是不允许零线和地线共用,设备也不允许有悬浮电位存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有必要加地线,我们的电力系统中性点接地一般分三种,一是通过消弧线圈接地,二是通过接地电阻接地,三是直接接地。我们最常用的就是直接接地系统,变压器的中性点直接在开闭所通过接地网接地。三相四线系统是不允许零线和地线共用,设备也不允许有悬浮电位存在。
正确

网友E:
电力系统中性点接地准确地说,应该是两种,一种是直接接地;另一种是通过阻抗接地,包括通过消弧线圈接地和通过电阻接地。

楼主所问的问题,要看你们准备采用哪种供电方式。若是采用TN—S(即三相五线制),肯定要加一根PE线。否则,就不需加。因为TN—C—S系统,从变压器房出来时是四根线,到用电处配电柜时,引出一根PE线,并重复接地;TT系统要求用电设备外露不与带电体相接的金属导电部分与大地直接联接,而与系统如何接地无关。
上述三种系统都属于直接接地系统。至于通过阻抗接地,即IT系统,它的变压器出线处,只有三根相线,而无零线。

网友F:
根据安全条例请接接地线

楼主:
谢谢各位老大,这几天忙没来上网。

楼主:
我总觉得加一地线会好些。

网友G(2005-07-26):
同意6楼的。

网友H:
作为变压器本身就有接地网,还用在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