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2):
关于软起动器/软启动器,英文叫softstarter,在很多宣传媒体上经常见到有两种说法。敝人不才,以高中刚好毕业的语文水平,欲分辨一下这两个词。窃以为:启动是一个动作,指的是按下按钮的瞬间。起动是一个过程,指的是从0到1的时间过程。电机软起动是指电机从零速到全速的过程是“软”的,对电网和电机没有大的冲击。而按下按钮的动作是“软”是“硬”并不重要。不知诸位兄台以为然否?

网友A:
有请任工!!!

网友B:
嘻嘻,有意思。楼主喜欢较真。看来语文水平不错。尽管是高中的水平(自称),但我觉得应该在高中也是出类拔萃的了。

在工控的技术术语里,我始终以为启动=起动。意思是一样的,既可以理解为启动的动作(瞬间),也可以理解为起动的过程。只要清楚他的具体的物理意义,就可以了。干嘛非要非要强调他的中文词汇的解释呢。反正我是不区分用哪个词稳妥。一般常用“启动”。他为什么就不能理解为是一个时间的过程呢?我觉得无所谓。

再说软启动器,他的特点恰恰是满足了启动瞬间电流为零的特点。否则就不叫软启动了。至于启动过程,软启动的特性还倒不是像变频器启动那样平滑,而是有相应的电流冲击(只是在允许的范围以内)。因为软启动的原理不是v/f调节,而仅仅是调压启动,当达到一定的启动电压以后,就旁路(直接工频)了。

本贴有些抬杠。只是想引出讨论罢了。

网友C:
新手看过

网友D:
我还真是分不清楚。

网友E:
我认为这两者没多大区别,不过,一般说明书上是叫“软启动器“

网友F:
抬杠,以为然否?

网友G:
哈哈,有点咬文嚼字!故弄文字,在工控里好像用启动和起动都一个意思,

网友H:
好东西,对于深刻理解电机的运行有帮助!

网友I:
常州苏润电器公司代理西安西普软启动器0519-6629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