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选择

楼主(2005-05-12):
小弟最近准备做一个机器人的手臂,不知道选什么样的电机比较合适。
要求条件如下:
1 体积尽量小,直径a:20cm左右,b:40cm左右,c:60cm左右,d:80cm左右。
2 力矩尽量大。
3 能够精确控制。最好能有反馈信号输出的。
4 机器人手臂要经常起停,所以最好转动惯量小一点的电机。
5 控制器最好能小一点,或者控制简单我自己设计控制器。12、5或24v供电。
我倾向于用直流伺服电机,不知各位高手们意见。请赐教!
有哪位用过类似的电机麻烦告诉我一下型号,或厂商。
您知道哪些厂商有这类电机麻烦回帖,谢谢!!!

网友A:
直流伺服相对好一点,如果扭力和转速要求比较小的话,也可以选用步进电机。

网友B:
这样的电机是有的```
我今天还遇到一个朋友他是专门做驱动器跟电机的~``我们公司也用他们的产品,你可以跟他联系下```
深圳市智控科技有限公司
 朱工
0755-27857851.27857861
13828770395

网友C:
瑞士maxon直流伺服电机,机器人专用电机的典范。021-58811015

网友D:
我以前也是作机械臂的,这里想说,恐怕你光用伺服不行,一是机械臂的运动速度通常不高,即使是伺服电机也无法保证在低速的情况下带大负载稳定运行,二是力矩大的电机也太贵。这里建议你使用减速机+小功率伺服电机就可以克服上面的问题。有什么问题可以和我联系,我们公司代理Parker的产品,产品系列很全,联系电话:010-82025588

网友D:
对了,分机号36,找罗工

网友E(2005-10-18):
我的签名档的也不错哦,完全整合的方案,内置驱动器、编码器
可选择232通讯
或者直接给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