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2):
假设有一个系统,采取电脑连接方式---即电脑通过RS232/485转换口与16台FX2N系列的PLC连接,每个PLC均采有FX2N-485-BD.
  这种方式是不是认为16台PLC是从机,而PC机就是主机。从机间不能通讯,而16台PLC分别与PC机通讯!
  如果我要把一台PLC定义为主机,它可以与其余15台进行数据交换且能控制它们运行,而且PC可以通过该主机控制其余15台PLC,那又如何组网?

网友A:
采用计算机连接方式,请问你通信成功了吗?

网友A:
哦,是假设!

楼主:
上位机(PC)可以通过IFIX跟任何PLC进行数据交换,但是下位机(PLC)间不能通讯,这一点我都试验了

网友A:
我是用MCGS监控的,采用485通信,这方面你用过吗?

楼主:
你用MCGS监控的,采用485通信,看什么呢?比方说你要用站号为1的PLC往站号为3的PLC传输数据,你如何实现?(命令如何写,PLC的参数如何修改)书上说从机间不能互相通讯,只能跟主机通讯!

网友A:
我是用MCGS,相当于上位机监控!

网友B:
FX系统PLC组网最多8台。计算作主机时只有先将其中从机数据读取后再传入其它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