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2):
PLC控制步进行程问题!急!!
我用相对位置控制步进马达,驱动器设64细分,同步轮1/2,升降机10/1,螺距6MM,马达转5圈上升6MM,1MM要11500个POS,我的行程为300MM,总脉冲要3,450,000POS,但是相对位置的最大脉冲只有999,999POS。请问我的程式要怎么样写才能让步进走完这个行程,
中国国徽  永远支持中国的工控事业

网友A:
用循环怎么样?

网友B:
一时之间还想不出具体的方案来

楼主:
不可,一个平台上升和下降的机器,有上极限和下极限,
在GP里有多组数据要调用,每次上升完后要下降到原点的,
还是谢谢了,DIYONG!!

网友B:
PLC成本挺大的,在一些工程控制中如电梯、交通灯的控制是否要用PLC控制????

网友B:
是否现在大部份调速系统中都用变频器调速

楼主:
各位就我现有的方案大家有没有办法可以解决的,
帮帮忙吧,急!!!

网友A:
这样应该行的啊

1MM要11500个PlS,
编一个发11500个PlS的子程序,走1MM调用一次,走N个mm就调N次。

楼主:
可是假如我要走230MM,哪多麻烦呀,走走停停的,这样不行,
当然我的程式是GP控制的,在GP里可设任意长度做为行程。

网友C:
编程的时候不要怕麻烦,把输入数据进行除法,分段,整数走循环,零的单独运行

网友D:
多少时间走1mm呢??

楼主:
一秒钟走两个毫米

网友E(2005-10-17):
可以的话不要用相对控制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