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零线电流怎么会比火线电流大?

楼主(2005-05-12):
有一网吧,几十台电脑,三相四线进线钳得A相5A,B相12A,C相24A而零线电流却要32A!请各们师傅解释?谢谢!!

网友A:
如果没有其他的回路,是不可能的。

楼主:
敢定是没有回路的!!

楼主:
我猜想是不是电脑电源中有可控硅,移相触发,所以零线电流才会大!!!

网友B:
同意3楼的意见

网友C:
三相不平衡,用公式算算,中线的电流应该是多少?

网友D:
对三相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