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2):
例如一台18.5kw三相380V的电机,我平时的算法基本上就是PX2=36A(P/038x0.76),实际上它的铭牌上的额定电流的确为35.8A,但我记起读书的时候好像是I=P/U啊,算出来是48.7A啊,我想来想去就是不明白到底是I=P/U哪里出错了,请高手我一下是哪出题吧,
谢谢,
THANK YOU

网友A:
P=1.732×U×I×cos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我记起读书的时候好像是I=P/U啊谢谢,

你说的是初中的物理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1.732×U×I×cosφ

查过后,终于明白啦:
三相电机:P=UIX1.1732XCOSφ,COSφ是随负载变化的,负载越少就越少,一般情况下额定负载下COSφ为0.75~0.9,所以按0.75算,大概就是PX2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我记起读书的时候好像是I=P/U啊谢谢,

你说的是初中的物理书吧?

P=UI的适用范围是什么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我记起读书的时候好像是I=P/U啊谢谢,

你说的是初中的物理书吧?

P=UI的适用范围是什么啊?
直流电路你可以这样计算。建议你去买本《电工基础》看看

网友C:
好像  220的电压可以那样算
三相电就不行了

网友D:
P=I*U通用.
三相的,每相单独算,再相加.

网友E:
P=UI用于直流

你那个用于交流

网友F:
不论是直流还是交流,只要是纯阻性负载就可以用P=UI来计算

网友G(2005-07-13):
顶楼与九楼说的是正确的

网友H:
电机计算电流是否应该考虑电机效率?我记得师父曾经教我还要乘上效率的。另外我看到一些台湾电机,功率为2.2KW,但额定电流确是5A,电压采用380V。1450转和2800转的电机计算方法一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