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2):
最近我在做一个输送机的设计,里面把它原来用的普通电机换成步进电机!但是不知道如何选择步进电机的型号。我也看了一些相关的资料,但还是没有进展!!该输送机所需的电机功率是2.5kw,请问在选择步进电机的时候,应不应该考虑步进电机的输出功率问题!请各位大虾们帮忙帮忙!!

网友A:
请问为什么要用步进电机驱动?

网友B:
用86型,静力距1.25NM的步进电机应可以了,

楼主:
哦,谢谢第3楼的大哥了!!

网友C:
jghdg128

能给个解释么!?
为什么选择用86型,静力距1.25NM

我起初认为首先考虑的是转矩,其次是转速,因为转矩与转速的乘积就是功率!
所以在知道普通电机的转速后,才能根据其输出功率粗略估计所需转矩。但是在选择步进电机时除了选择转矩以外,更应该考虑转速,脉冲的频率影响了步进电机的输出转矩,同样脉冲的频率决定了转速!所以更应该综合转矩和速度!

不过我没有实际经验!
所以还得请教第3楼的大哥,麻烦你能解释一下么!?

网友D:
步进电机是要看你的转速和需要的扭力的,你要求的转速是多高?在这个转速下,你需要的扭力是多大的?步进电机有矩品特性,高速下扭力下降很快,所以需要你提供转速,和需要的扭力才能判断使用什么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