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3):
我们厂里有台电机是220v,怎么后面有4个接口? 我用电表量了一下:3根是互通的有一根是单独的.我看了一下其他的220v电机都是3根接线,请教高手该怎么接法?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有一台160A的断路器  上面参数我看不懂  瞬时拖扣整定电流:10ln  什么意思?额定极限短路分断能力 lcu a.c.400v  25KA   额定运行短路分断能力lcs a.c.400v 12.5KA   是什么意思 ?     luc   lcs ??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啊?是太难了还是太简单了?

网友A:
哎~~~我也不知道,期待中~~~等待大侠的出现

网友B:
估计是台湾电机,标是220V,其实应该是380Y行接法,说错 了不要见笑。。。

网友C:
有用3相220V的.

楼主:
我呸 撒玩意儿论坛 还高手多 ! 简直是放屁.....还是靠自己弄懂了
220的电机接变频器     变频器把220单相交流变成220的3相交流输给电动机 。 我靠以后不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呸 撒玩意儿论坛 还高手多 ! 简直是放屁.....还是靠自己弄懂了
220的电机接变频器     变频器把220单相交流变成220的3相交流输给电动机 。 我靠以后不来了
这里不欢迎你,请便。

网友E:
哈哈
楼主其实就是来这里找砖头挨扎的!
大家千万不要上楼主的当了!

网友F:
第9楼那个小脑袋是怎么转的呢 好可爱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第9楼那个小脑袋是怎么转的呢 好可爱啊
l回复发言的下边有很多呢,你也来一个试试~~

网友G:
论坛变成闹坛了,不好,我发表的都好多了,回复的人没几个,也没你这样大的脾气啊
,毕竟来学到不少东西啊。还是耐心点吧。

网友H:
楼主牛人呐 !
估计是来砸场子的吧 。

网友I:
我同意4楼的看法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呸撒玩意儿论坛还高手多!简直是放屁.....还是靠自己弄懂了
220的电机接变频器变频器把220单相交流变成220的3相交流输给电动机。我靠以后不来了
哈哈哈~~~~~,,,媳妇给我念了一下楼主的帖子,把我和媳妇都给逗笑了。
楼主:练过二人转,,是吧?!

网友K:
踢馆的来了

网友L:
在采用副线圈只参与启动的时候主线圈和副线圈是没有公共的接头的,典型的接法就是用离合器式的启动方式,在启动的时候参与工作,在转速达到额定的时候就推出工作;
副线圈参与工作的时候主线圈和副线圈的一端是可以接在一起的,严格的说它也是有四个端子,典型的接法是串接启动电容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用3相220V的.
看看看~~~~~这就叫高手!言简意骇!大家可以说出自己的看法,但是请不要冒一些与主题无关的杂音!即使是象6楼的说错老我也不会笑话(都说过:大家开会可以踊跃发表自己的观点即使错了也没什么嘛!但是决不允许冒皮皮!),毕竟你是在给人家谈自己的观点!说错老不要紧,最重要的是不要象有些人,都不想说了,个人心里清楚 ,哼!我()鄙视你,鸟屎!
       其实这个问题是这样的:电机4个接口是厂家设定的,这个系列的电机是当功率小于3kw电机就接123接口  当大于3kw电机就接234!

网友M:
一个人即使他再厉害,有多高的文化或者技术造诣,但是还是有可能有他不懂或者不会做的事,大家说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发现别人提的问题我们有这方面的接触或者是这方面的知识我们就会有结论,但是如果反之则有可能效果恰得其反,我们做这行的,并不能完全靠着书本上的理论来做,好些书上是根本不可能有的,只有靠我们自己动脑动手,才可能成功,也许那位朋友在某方面很厉害,但是在他没有动手之前他不是也不懂么,要不然怎么在我们这发帖子呢
  学习乃人安身立命之根本啊,我永远向大家学习!

网友N:
四线的单相电机?有呀!有些单电机为了给用户接线时有正反转,就有四个接线柱。比如工业衣车机用的单相电机就这样!

网友O:
既然你认为你懂了又在这里乱放屁干嘛?一个人没有什么奉献的话就不要索求太多!没有人是应该帮你.既然是来向别人请教,首先态度就要诚恳!而不是像小孩要东西一样,没有就在地上打滚,这里的人不是你的爹妈!你这种货色我想工控里也没几个人爱搭理你的.首先你作人都没学好又怎么学技术呢!

网友P:
220v的电机怎么有4个接口???
我们厂里有台电机是220v,怎么后面有4个接口? 我用电表量了一下:3根是互通的有一根是单独的.我看了一下其他的220v电机都是3根接线,请教高手该怎么接法?

这位仁兄一开始就在误导大家.用变频后给出的三相`220VAC驱动三相电机,三相入线是有阻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