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3):
我找到了很多FX系列的说明文档,但是就是没有FX2系列的,只有
FX2N,FX2NC系列的?

是不是没有FX2系列的说明文档,或者可以用那个系列的说明文档代替FX2系列的说明文档

我的PLC是FX2-128Mr!             谢谢!!

网友A:
有FX2系列的PLC
我原来用的就是,但这过系列较老.现在我们用FX2N系列

网友A:
请教一下
我现有FX2-128MR PLC 1台,SC-90连接电缆1套,原有台式计算机有并口,使用正常,但我的笔记本没有,只有USB口,我买了USB TO Rs232 cable,但连接时显示"通讯错误"请问能否帮助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B:
FX2已经停产多年了,可用FX2N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