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3):
请各位高手指教怎么选择应用注塑机变频器。

网友A:
注塑机变频器应用注意事项
1.变频器的选型
  注塑机的油泵普遍使用的是叶片泵和柱塞泵,机械特性为恒转矩,选用具有恒转矩特性的变频器,V/F控制或矢量控制变频器均可,也可选用注塑机专用型。考虑到注塑工艺各阶段的时间有一定要求,变频器的加速和减速时间要短,一般为1秒,变频器的容量就要适当加大。根据经验,矢量控制变频器选大一档,V/F控制的变频器选得更大一些。为防止过载烧电机,调试变频器时,注意设定好电子热继电器功能。
   注意:如果您用的是注塑机专用型变频器,变频器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预留了余量和足够的过载能力,您只需选择相同功率的变频器就可以了。
2.备用系统
  注塑机进行变频节能改造时,保留原有的工频起动回路作备用,这样一旦变频器有故障,还能用工频起动油泵电机继续运行。
3.变频器对注塑机数字仪表的干扰
  现在注塑机上广泛使用是交-直-交变频器,其输出电流中含有谐波成分,可能会对注塑机产生干扰,最易受干扰的是温度控制仪表,因此,在安装变频器时需要注意的是:
  (1)变频器需加装输入和输出电抗器
  (2)也为了避免相互造成干扰,引入变频的控制线要作屏蔽处理。信号最好采用4~20mA电流信号。
  (3)变频器机壳要可靠接地。
  (4)变频器安装在注塑机内部时,特别要关注通风散热。
4.电机转速降低后的温升
  电机用变频器驱动后,温升会增加10%,电机速度又降低后,自带的风机转速变慢,散热效率减低,温升还会增加;但是,考虑到油泵是间歇工作的,温升也不会增加多少。在我们做过的注塑机改造中,有的在电机上加了恒速风机,有的也没加,加与不加恒速风机,根据电机工作时的温度来决定。

更多学习资料,请看:http://www.forin.ik8.com/product.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