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3):
请板主赐教,我用0832数模转换后的5V接到变频器上后,最高达不到5V,只能达到2点几伏,请问是不是我的转换输出功率不够,如果是,请您给点出一个具体一点的解决办法。
多谢了!

网友A:
非常的经典。这是在工控中经常遇到的实际问题。现象是典型的。这里的问题可不是唯一的,必须要视具体的电路而定。否则无的放矢。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属性,就是网络与网络之间的连接,阻抗不匹配。这不是书本知识问题,而是实践问题。
首先,你要具备专业基础课“电路分析”的基础知识,然后拿出前段网络的输出部分的具体电路形式与后段网络电路的输入部分的具体电路作比较,即可找到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