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泡电阻问题

楼主(2005-05-13):
有个问题我想问下,测得25瓦灯泡电阻90欧姆,接220伏电源上那电流不得了,是不是钨丝有热态电阻还是要用其他仪器测量?

网友A:
钨丝有热态电阻

楼主:
我问过师傅了。电阻应该相差不大和算的电阻差N倍。就象电热管的电阻一样,凭它的电阻算功率简直夸张~~

网友B:
钨丝有热态电阻.
        建议你分别测试一下冷态,热态阻值,会学到东西,注意别烫着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