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3):
这股时间做了个程序将瞬时流量转换成累积流量,累计流量存储用的浮点数变量。但我发现流量值累加到一定的时候就再也加不上去了,换了一个最简单的A=A+1。0在主程序中测试,发现也是累加到一定的值后就值就再也不变化了,但程序并没有停止运行。我先后试了AB,西门子,施耐德,GE的几个PLC都有这种毛病,是PLC设计的问题还是浮点数据类型本身的缺陷????希望有了解此方面的高手赐教。

网友A:
这段时间做了个程序将瞬时流量转换成累积流量,累计流量存储用的浮点数变量。但我发现流量值累加到一定的时候就再也加不上去了,换了一个最简单的A=A+1。0在主程序中测试,发现也是累加到一定的值后就值就再也不变化了,但程序并没有停止运行。我先后试了AB,西门子,施耐德,GE的几个PLC都有这种毛病,是PLC设计的问题还是浮点数据类型本身的缺陷????希望有了解此方面的高手赐教。

网友B:
数据有没有溢出?

楼主:
没有溢出,浮点数最大限是10的2X次方,根本就到不了这个数。我刚换了个方法,将数值加到一定值时则进位,如A累加到十万则进位到B,再把A清零,最后累积流量用C表示,C=B*100000+A,结果加到一定值时还是不行,但这个值离浮点的最大上限还远得很。

楼主:
这个是PLC的BUG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