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3):
FORCE技术是指磁场定向控制,其可以独立控制电机的磁通量和转矩电流来实现精确的转矩和速度,它采用专利型的频宽的电流调节技术,加上自适应的控制器可以对电动机的磁通量和转矩进行分离和控制,可作到调速范围1000:1,调节精度0。001%,转矩调整率2%,真正无与伦比。性能远超过直流调速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FORCE技术是指磁场定向控制,其可以独立控制电机的磁通量和转矩电流来实现精确的转矩和速度,它采用专利型的频宽的电流调节技术,加上自适应的控制器可以对电动机的磁通量和转矩进行分离和控制,可作到调速范围1000:1,调节精度0。001%,转矩调整率2%,真正无与伦比。性能远超过直流调速器。
是不是说过头了?我不太信。你能告诉我,磁场定向控制,可以调节的最高频率是多少吗?这个指标很重要,他决定了这种控制方式可以使电机达到的最高转速极限。
磁场定向控制,我用过,印象不是很好,不如矢量控制,尤其是弱磁升速那段恒功率调速,矢量控制比磁场定向控制更接近和等于直流调速。但是,我用的是西门子的装置,不是AB的。
希望楼主进一步介绍AB的磁场定向控制的功能与指标。从技术角度描述。谢谢。

楼主:
西门子的磁场定向技术和AB的不同,不是一个概念。
在这里我不打击西门子变频器,西门子变频器总有些言过其实,把一些不太成熟的技术过早推向市场。
不过,现在的西门子变频器要好不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西门子的磁场定向技术和AB的不同,不是一个概念。
在这里我不打击西门子变频器,西门子变频器总有些言过其实,把一些不太成熟的技术过早推向市场。
不过,现在的西门子变频器要好不少。
我想让你正面回答我提的问题。我想知道ab的技术特点。你快说吧。好吗?

网友A:
可是我去了你们的网站,没有找到AB的变频器说明资料。能提示以下具体的位置吗?谢谢。AB变频器资料有中文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