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到了 想装个电风扇凉快凉快

楼主(2005-05-13):
寝室里晚上要断电,只有一个电风扇的电不会断,开关应该是单刀双掷开关

楼主:
拆了开关 里面只有火线,找不到零线
求教怎样才可以接出一个插座来

网友A:
方便的自己打个地线啥!这样最好!
他不是有一个电风扇在转吗?
在转肯定里面有零线啥!那不就得了

楼主:
可是电风扇的零线在天花板上...

楼主:
楼上的头像有看头啊

网友A:
那就找找一个插座,或者什么的,或者其他寝室,只要找个零线就好用了

网友B:
楼主,不知你说的电扇零线在天花板上是什么意思?不论你宿舍里装的是什么电扇,宿舍里的电线是怎么敷设的,零线肯定要进到电扇里面去,怎么会找不到零线呢?

网友C:
请注意安全!!!

网友D:
掏墙接线

网友E:
被发现是要罚款的,小心呵

网友F:
如果安装了漏电触保器的话,那共用零线会跳电的呀!(很明显,宿舍用电与风扇用电不是同一路线)

网友G:
楼主说得不明白?这应该是件简单的事情啊!

网友H(2007-09-20):
引用 网友F:
如果安装了漏电触保器的话,那共用零线会跳电的呀!(很明显,宿舍用电与风扇用电不是同一路线)

网友I:
从灯口处引零线

网友J:
不管是明线或者是暗线,照明和电风扇有线管或者线合回到开关那里,只要你找到线管或者线合就没有可能找不到220V电源的,不过要注意安全啊,出了事找自己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