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3):
现在使用南洋的直流电机:z4-250-31  132KW电机,需要知道温度传感器型号,请那位大侠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A:
好像用的是TP100铂电阻。具体的还要咨询电机制造商。需要确认。

楼主:
询问厂家:没有标准的,完全按照用户的要求配置的,要用电机的编号去询问才行。用户没有要求就是热敏电阻
021-69172473 质检服务部 产品服务科

网友B(2005-07-08):
To:宝贝塌塌鼻。 我这儿有一台南洋直流电机110Kw,温度传感器应该是Cu50热电阻,我测量阻值59欧姆,差不多四十几度吧(电机停了几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