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3):
请问下有的机器在中间继电器上并联一个电阻电容回路派啥用处?

楼主:
哦补充下 是继电器线圈上面并联个RC

网友A:
保护组件.老外的设备常用.

网友B:
z阻容吸收

网友C:
RC阻容吸收回路,保护线圈用的,在线圈断电的一瞬间会产生很高的自感电动势。

网友D:
继电保护初级工上的东西,一个人都答不对。电容是延长接点返回时间,电阻是使电容的充电电流小,还有就是消耗电容放的电

网友E:
5楼答对一半:阻容吸收没错,但保护的不是线圈,而是电网上的其它对电压敏感的设备,防止其出错或损坏。

网友F:
呵呵,从产品规格和行业要求来讲,不是要求防爆和本安吗

RC,R可以有效的将回路瞬间电流控制在安全线以内,C可以去除触点瞬间接触时生产的峰值电压。
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国产的没有RC的,线圈温度普遍要高于国外的继电器;另外,没有RC电路和国产继电器,在使用过程中还有0.1~0.2左右的感应电压,所以电容C可以很有效的虑除这部分不必要的,且带有安全隐患的现象。

这个是厂商产生的标准不同,看这种继电器是使用在哪种场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