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4):
我司数控冲床用西门子数控系统802S因故障程序丢失,现硬件完全修好,有哪位高手可将程序写上!有酬!

网友A:
802S内部FLASH ROM有数据的备份,除非上它坏了,否则调用一次存储器数据就OK了。
另外,厂家一般都备分有串行调试数据,联系厂家重新灌一次也很快。
最坏的,就是要重新设置参数编写PLC程序了。

楼主:
谢谢回复!802S已经发往西门子维修,他们对程序无能为力!还请高手帮编程

网友B:
按照二楼说的办吧。没有相关资料无法编程的。

网友C(2007-02-07):
和设备制造商联系是就方便的啊.
叫他们重新给你发一个过来就OK啊
周期一般两周就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