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5-14):
向各位西门子高手请教一个问题
我最近在模拟量模块的选型上发现西门子的322模块中有的型号能直接支持直流的(0-24V)和交流的(0-24V)。而为什么有的不能?? 还有我想问下直流的(0-24V)。和交流的(0-24V)。有什么区别?应该如何区别?

网友A:
你可看清楚了?模拟量模块应该是SM332。
你说的322应该是数字量输出模块,晶体管输出的职能是直流的(0-24V),如果是继电气输出则可以使用直流也可以是交流,最高电压一般AC230V、DC24V。以上都是指负载电压,模块电压都是DC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