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4):
我用MODICON PC-E984-275对一个小型升压站进行远控,至该远控系统投运近两年以来,该系统莫名其妙地死过多次机(自动停止运行,每次都需要用计算机才能再次将其启动起来,甚是麻烦)。在此烦求高手指点死机原因及解决方案,以供学习。谢谢!谢谢!!

网友A(2005-06-30):
你的问题我也多次碰到,我的MODICON  PLC 多次在雷电时停机。应检查PLC 的电源是否加滤波稳压装置。另外可查一下停机代码。

网友B:
楼上的朋友说得有道理,我也出现过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