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5-14):
请教了!我厂90年的一台三相变压器,750KVA,初级10000伏,370A,次级400伏,1080A,请问实际上最高可带多少安电流的负载?我是问实际上,不是理论上
 现在我们负载有时最高差不多一相就有800-900A电流的样子,其中感性负载约300A左右,现在通过电容补偿功率因数差不多到1了,手摸变压器外表散热管差不多60度左右,室温30度,请问这种情况有什么好的建议与帮助?谢谢了
因为本人菜鸟一簇,以前都是做无线电方面,现在才搞工业用电,希望高手指教!再次感谢!

网友A:
是什么型号的?S9?S7?高压电流应该是37A吧,低压电流除了夏天,1200A应该是没有问题。

网友B:
可以带1200A的.

网友C:
变压器的电流一般控制在70-80%左右的In

楼主:
各位大哥,我想问变压器上标明的1080A是指三相总和还是一相可以承受1080A呢,如果是三相总和,那么为什么我们实际上一相达到900A,三相就是2700A,变压器也可以承受呢?就按1.5倍计算也只有1800A左右啊,我个人是认为三相的总和是1080A,对吗?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