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4):
(无正文)

网友A:
俺不是高手,如果三菱的程序可以由第三种语言表达,而松下的也可转成这种语言,可

网友B:
有专业的三菱可编程控制器编程手册啊
你不知道吗??

网友C:
GPP 7.0/8.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GPP 7.0/8.0

一般7.0版的够用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