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4):
如题: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楼主:
没人知道呀!在线等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题: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您可以打電話去上海普洛菲斯技術部,他們會教你怎麼清除內部記憶體,這邊若將密碼方式公佈,可能會對許多程式設計者造成困擾。所以知道的人請不要將密碼貼出來。可以用短訊的方式通知sun8679,謝謝合作。(我有發短訊給他了)

楼主:
我已经知道了!在GP手册里就有呀!实际上很多少人都知道!为什么怎么就没人赐教呀???????????

网友B:
怎么感觉象以前的苹果电脑,还真不想用它了,有什么嘛高得神神秘秘的。还我程序传了一半就过不去了,我觉得是个BUG,因为我的程序没有密码,开始还好好的。可是现在,。。。

楼主能告诉一下吗,1*** ,和 什么*****6都不行呀

网友C:
看不大懂。你传程序时有什么反应?屏幕出现什么现象什么的?

网友A:
使用國產的傳輸線常常會造成程序無法傳送,這原因我也不是很清楚,但至要使用原廠的CB02傳輸線就會恢復正常,有一個方法可以試試
1.使用桌上型的電腦不要用筆記電腦傳程序(電壓比較足夠)
2.使用原廠傳輸線

密碼很多人知道,這是事實,為何不要討論,例如你設計的產品,給一個不會使用人機的"路人甲"按到,他要是想惡作劇,隨手輸入了一段密碼把您所設計的程序洗掉,造成您又要跑一次現場重新傳程序,您會不會很想罵***,因為這種事我有遇過,為了避免大家都遇到如此倒楣的事,所以希望大家盡量不要要直接公佈密碼事宜,謝謝。

网友D(2006-06-29):
请问八百壮士,我手头上是GP2301S,我想将现有的HMI画面程序上装到电脑来做备份,但设置了密码,请问有什么办法,谢谢!!

网友C:
解决方法就是破解密码,可以找我,jinbiaoxu22@yahoo.com.cn

网友E:
对!有专门的软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