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找到零线?

楼主(2005-05-14):
在没有地线(包括人体,自来水管,墙壁)只有火线和零线时如何找到零线?

网友A:
按照楼言所描述的环境,找不找零线好象也没啥意义了~~~~~

网友B:
用电笔量一下不就得了

网友C:
用电笔量一下

网友D:
看到楼主的帖子,我在想,如果有地线的情况,如何能正确的把“零线”和“地线”准确的找出来呢?

网友E:
不知所云。不知楼主到底要提什么问题或是要考考我们这些人的智力?

网友F:
哈哈
简单啊!
你对着两跟线说:人是人他妈声的,线是线他妈声的!。。。。。。。。。
零线肯定先自杀!

网友G:
找一只狗,用根铁丝接上去,能打死的就不是零线,打不死的是零线

网友H:
我也不知道零线与地线的定义。说错请给我改正。
零线是三相变压器中性点引出的线,地线是在地下5米左右用一块铁埋好后引上来的线。
两者不同,但性质相同。零线是用于回路的,地线是用于保护的。
虽说偷电用地线就可,但你也得看在什么地方,不要造成人员伤亡,尤其是在住房。

但我也有一事不明,就是零线与地线不同,为何两者是通路的。请高手给予正确的解释,不会者误发表,以免误人子弟。

网友I:
零线是三相变压器中性点引出的线 在电站里也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