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4):
首先,图中的电平转换芯片的型号没有申明!

其次,在3脚和16脚以及8脚和15脚之间的电阻是什么型号也没有说明!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这种简易编程电缆,容易烧PLC接口。要用那种代芯片转换的。

楼主:
我说的就是带芯片的制作图纸啊!

现在的关键问题就是不知道图纸中的芯片!

网友B:
是MAX232芯片!电阻就用一般的1/8W的5色环电阻

楼主(2006-01-08):
引用 网友B:
是MAX232芯片!电阻就用一般的1/8W的5色环电阻
max232有这么多引脚的吗?

网友C(2012-04-01):
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