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检探头

楼主(2005-05-14):
有谁知道,哪个厂家的火检探头最好?
有谁知道怎样防止火焰偷窥现象?

网友A:
其实目前国内、国外的探头都说能做到单火嘴检测,但实际上都做不到。如果安装位置选择好,可以尽量避免偷窥。你们的锅炉是220T/h、四角喷然的吗?

网友A:
忘了给你留个电话了:0411-87537229。

网友B:
1.胴體與燃燒機間的規劃設計佔了相當重要的一部份!若是設計不良!再好的檢知器也沒用!還會烤壞掉!
2.""国外的探头都说能做到单火嘴检测,但实际上都做不到"" 你是說哪一家的做不到?.....檢知器只單純的偵測3個動作!
a.是否已經點燃!
b.是否已經熄火!
c.熄火後,是否有餘火!
過程由使用者自己去設定!
3.使用過程中,若發生火焰偷窥!先用黑色膠帶(電工膠帶即可),撕下一點,遮蔽部份檢知器!這裡適用於檢知器為"太陽能板"TYPE.例如威索燃燒機
若是光電素子一類!將膠帶拉薄一點覆蓋!
這是急就章的暫時性解決方案~

网友C(2005-09-15):
咸阳三星公司的,我就是打杂的,检油枪在装光纤的前提下,几乎百发百中。煤层就是全炉膛火检了,目前全行业做不到百发百中。咸阳三星公司的火检好用。

网友C:
忘了给你留个电话了:0910-3327327

网友D(2006-03-05):
我们的炉子是1200T/H的,使用的是徐州新源的火检,情况还不错,偷看火是免不了的,但需要在逻辑上加以处理。

网友E:
德国DURAG的火检好!油火检系列保证绝对不透看
详见网站
www.duragchina.com

因为专业,所以安全

网友F(2006-06-01):
DURAG油火检很好!

煤火检都存在偷看的问题!

修改逻辑其实不是根本,只能通过良好的安装位置,尽量避免偷看的严重程度。
还是请大家讨论讨论安装位置和角度的选择问题吧。

网友G:
我们厂用的是无锡的一家叫华龙科技公司的,据厂家说可以替代FONY的,但价格确实很便宜,服务也不错,基本上质量还算可以,我们两台炉在用,一台用了一年,一台炉刚上也在用,目前还没坏...不 过国产的像这样的也算可以的了.联系方式我忘了,应该能搜到吧

网友H(2011-11-22):
     德国LAMTEC的火焰检测器也可以对单个火焰的检测而不受临近火焰的信号干扰。

网友H:
   通过调整火检的角度来减少来至其他火焰的光线,另外可以通过设置来屏蔽来过滤光波区间的信号,尽管有些光线波上达到了,但是光的强度很微弱了,所以对于火检传感器来说,可作为非有效信号。德国LAMTEC的火检就是这个思路。

网友I(2019-07-04):
回复 网友F:
火检这块我提供你最好的方案safefire美国进口品牌 加我微信 182256675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