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5-05-14):
一台煤炉鼓风机变频器出现此问题,变频器频率在50HZ时正常运行,电流是48A左右。
当变频器频率调低时,电流出现波动,在30HZ---48HZ时电流在二十几安到肆十几安间波动;在30HZ以下是电流在十几安到三十几安波动,波动幅度超过十多安二十多安,波动中电流变大时电机出现嗡嗡声,电流变小时不会。此状况是在更换新变频器后时出现,旧变频器狂跳OC不能正常运行。变频器为30KW。
   装机运行了快一年了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此状况近几天才出现的。
   这是外部负载问题还是变频器受到干扰?请问哪能位大虾有解决过类似问题呀?是怎么解决的?能否指点一下?小弟在此谢谢大家!

网友A:
外部负载问题或马达轴承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部负载问题或马达轴承问题
同感。要认真地检查电机、机械传动系等运转情况。轴间隙等

网友C:
外部负载不均,可能是电机轴间跳动大叶轮轴向跳动等

楼主:
在变频器上面有没有办法做适当调整?厂里面的电工一口咬定是变频器问题,很难说服呀,费了好大的劲才让电工说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