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4):
各位:
    兄弟我在调试系统时遇到一个问题,就是DP从站地址不能更改。现在的系统CPU是315-2DP,用一个ET200为分布式从站。CPU的地址为2,ET200的地址为3,如果ET200地地址改为别的值,模块上的红色指示灯闪烁个不停。我也试过从西门子网站上的方法,但还是不行。希望各位帮帮小弟。另:有谁知道西门子的技术支持电话吗

网友A:
你硬件组态改了吗?

楼主:
怎么更改啊?是不是选中从站模块然后改地址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更改啊?是不是选中从站模块然后改地址啊?
你当初是怎么做硬件配置的现在还那么做,把DP地址改一下然后下载,注意模块I/O是否与原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