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4):
变频柜上的变频运行指示灯,接在变频器的哪个地方啊,接在出线端上好像不大正确哦,请高手留下几个字来,,,,,,,,

网友A:
哎呀,真的是很菜的问题!如果是我遇到这种问题,我不会贴在这里,而是去找变频器的制造商或者销售商的技术支持。他们回答此问题,是“正当防卫”理所当然的事。在那里,没有菜与不菜的区别和歧视,他必须回答你的问题,必须教会你正确使用。这是他的义务。
而这里,太菜的问题,会受到“歧视”,会被找乐、玩笑。因为这里的人们主要是交流、消遣、专业的娱乐与幽默。不太具备责任感。你说呢?
你的问题,任何一台变频器的使用说明书里都会有交待。一般情况,变频器有专门的“开关量输出”接点(控制端子),用作系统启动/停止的指示功能。这种问题,问问身边的师哥、师弟、师姐、师妹,也可以嘛。

网友B:
接变频器的开关量输出端子.
       仔细看变频器的说明书.
       另请注意KDRJL的建议.

网友C:
可以接在变频器的继电器输出段子上 可以是交流的 也可以是直流的 也可以接在晶体管输出啊 但必须是直流的

网友D:
我觉得既然是新手就不要怕别人笑话,不懂得就问,我也问过许多很菜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和解答问题的人让我把东西记得更牢。

网友E:
不懂就问,求学问就该如此,同意6 楼的意见.

网友F:
看变频器的工作方式,键盘控制时应该接在继电器输出上,
远程控制时,如果是有起动继电器,取个一对点就行了,
建议:设置变频器一个继电器输出为运行输出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没接过指示灯!接了 也没用!! 从来不接!以后也不想接 接了还是白接!·
这位仁兄似乎对接这个灯十分痛恨?

网友I:
真是谦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