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4):
大家好;
        我们单位的消防泵,要定期巡检(转一转泵),巡检时是通过变频器在30HZ的频率下水泵运转,以保证巡检时水泵打的水压不要太高。但我不明白干吗要设定在30HZ的巡检频率,再低一些可以吗?最近听一个人讲如果输出频率低于25HZ水泵就是空转,实际上不上水,是这样吗?不管多大功率的泵都是这样吗,如果真是这样,谁能定量分析以下啊?

网友A:
这个问题,不是变频器的事,而是泵的问题,针对不同的泵,其负载特性不同,但是他们都是抛物线负载特性,只是型号不同,曲线各有差异。你若真地想定量的计算,就需要获取泵的制造商的技术数据,或者做实际的带载试验标定。

网友B(2005-09-16):
如果输出频率低于25HZ水泵就是空转,实际上不上水

是这样的吗?那位大侠回复下?

网友C:
看现场情况了,这种情况有,是个阶跃的情况,就是说25HZ没水,加到26的时候,突然一下水量大了很多

网友D:
等待高手的回复。

网友E: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每台水泵都有一个设计扬程,还有一个是最低的扬程,当你的水泵低于25HZ时,所产生的水压达不到最低扬程所需的压力,以至出不了水,如果最低扬程的设计值很低,那么在10HZ也都可以出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