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4):
可以这样做出来吗?,要怎么样做这个系统,

网友A:
一拖二的概念有两种,一种是一台变频器同时拖动两台电机工作;另一种是一台变频器对两台电机控制,轮流转换。同时只有一台电机运行。你说的事哪一种能?说清楚!
不论上面的两种一拖二的哪一种,都可以实现恒压控制!

楼主:
先带起一台,工频以后,再起来另一台,

变频器可以同时带动两台电机吗?

网友B:
先启动一台,工频以后再切换启动另一台,当然第一台是由变频器cpu自动切换(由接触器)接入工频

网友C:
好象ABB的带动3抬也没问题

网友D:
可以的,具体的怎么切换就看你的PLC怎么来控制拉

网友E:
根据供水流量和扬程选择水泵(电机)的功率,再依据水泵来选变频器
用单片机或PLC控制都行,看你所好

网友F:
可以实现;

网友G:
随便找一个压力控制器就行,两人泵循环软起。我这有现成的方案。要的话联系

网友H:
那就请发个给我吧,谢谢,ZCG123456789@TOM。COM

网友I:
成本更低、性能更稳定的恒压供水系统
一拖四都可以。
变频器+恒压供水控制板+压力传感器+低压电器柜=恒压供水系统

网友J(2008-10-02):
能给我发一个吗?mcf0543@126.com

网友A:
恒压供水,不难做。要做出特色,可靠运行。也不容易。变频器+工频/变频控制+节能休眠功能的方案就挺好的。有必要设置那么多的变频/工频转换吗?两个电机应该可以了。三四个电机?是不是还有跟特殊的工艺要求呢?
讨论技术方案应该将控制要求说的更清楚才好。现场对系统的要求,这很重要。

网友K:
电机在变频的状态下能马上切换到工频运行吗?
那样对变频器没影响的吗?

网友A:
有影响,但是变频器有这个变频转换工频功能,通过一个输出信号实现变频/工频的安全互锁切换。没有问题。

网友K(2008-11-20):
不知道什么牌子的变频器有这个功能?是自动跟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