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232C

楼主(2005-05-15):
RS232C是用来连接电脑和FX485PC-IF,是可以自己制作的,但有人说电脑端的2(TXD)和3(RXD)是错的,要换一下,是吗?他说他还成功了!
请高手鉴定!

网友A:
看一下针脚的定义,我个人认为你可以自己试验一下,就知道了,通讯脚接错不会有什么
问题的,不会损坏硬件的,放心试吧.

楼主:
我试过了,成功了!电脑端是3(TXD)和2(RXD)。做了一根RS232C,成本大概3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