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多段速调节

楼主(2005-05-15):
各位高手:请教怎样用变频器多段速调节电动机,具体接线如何,变频器如何设置.我使用的是富士变频器.谢谢!

网友A:
多段调速端子:高速、中速、低速端子组合

楼主:
能具体点吗?如何接线和设置.谢谢!

网友B:
仔细看手册

网友C:
通过SS1,SS2,SS4,SS8。多频率段设定

网友D:
手册上应该有介绍的

网友E:
我想问问现在的变频器在多段速度中都是设置固定的频率的,那有没有采用固定频率+模拟量来控制的呢?因为我需要在某一段中需要较高的频率,而这一段又是经常要变化的,所以想问问有没有这样的变频器控制的。

网友F(2005-06-14):
海利普的能实现8段速控制,一段是模拟量的

联系:13355921988

网友G:
通过模拟量输入端子,什么样的速度都能实现,变频器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