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帮我看看,这个变频器指示灯接哪里

楼主(2005-05-15):
我知道会有人笑我,没关系,虚心请教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这台变频器如何做到一托二,还要做到第一台工频后,第二台恒压供水,

网友A:
你接的这个指示灯干什么用的?

网友B:
先说说变频器指示灯是什么性质的,是做故障报警用的还是做运行指示用的?

网友C:
接到多功能输出继电器触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接到多功能输出继电器触点.
我同意。多功能输出继电器1可以编程为故障指示;多功能输出继电器2可以编程为变频器的工作与停止指示

网友E:
看说明书

网友F:
5楼说的没问题的
我们一直是那样做的

网友G:
不好意思问一下,这是那个型号的变频器?

楼主:
接运行指示灯的,,,,,,,,,

网友H:
接到多功能输出端子!(注意:SP1,SP2的电压范围)
既然是多功能了,管他是运行,还是故障,参数里面修改不就的了.

网友I:
应该是TA2,TC2运行吧

网友C:
可以编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