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5-05-15):
请问在DCS中开关量的卡件为什么不能冗余啊??!!谢谢!

网友A(2005-08-02):
DI是可以冗余的,但是两个不一样算那个对?所以采用三取二投票比冗余卡件要实际的多
DO冗余,请问是串联还是并联?所以DO冗余是十分困难的。
当然在高端领域DO还是有冗余的,但是其故障检测手段十分复杂,大概就是每间隔min级将DO闭合/断开ns级,检测回路的电流情况

网友B:
一般企业没必要做di和do冗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