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5):
书上讲的交流电初相位一直搞不懂
有没有老师可以通俗的讲一下
初相位是指发电机线圈转到哪个位置的时候??
或者说是线圈转过的哪个角度??
还有一个问题不明白,初相位和什么有关??
请老师指点

网友A:
初相位是指发电机线圈转到哪个位置的时候??
或者说是线圈转过的哪个角度??
    还有一个问题不明白,初相位和什么有关??
     初相不是一个人为规定的某一具体的电角度,它的数值从0~360都可能.它和运行中的发电机开始供电的一瞬所对应自己那一相的线圈(不是全部三相)所处的电角度(不是机械角度)相对应.

楼主:
sdli
谢谢了,俺明白了,
有老师教就是好,可惜俺在学校没好好学
曾经有一分真挚 的XX摆在俺面前俺没有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