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5):
请问,当得电时,一个中间继电器的线圈通过的电流是多少,比如24V的, 触点容量是 10A.

网友A:
几百毫安 .
        做个试验.

网友B:
量一下线包的直流电阻,不就知道了

网友C(2005-06-17):
380V的通过电流是5A

网友D(2010-03-18):
aabb52014这位大哥,你说的5A是触点容量。人家问的是线圈通过多大电流。你要不懂,不要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