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5):
刚接触这个东西,想知道plc与外围设备比如电磁阀之间的电路原理图到底是怎么回事 啊,怎么连线呢?指点一下啊

网友A:
PLC接电源,X,Y分别各自构成回路就可以啦,X处全部X端口与COM相接,Y端COM口与COM口相接

楼主:
不懂啊,我要cpu各引脚和其他的控制对象怎么连,电路怎么画

网友B:
具体PLC连线也不一样的。你的是什么型号和牌子的PLC?

楼主:
用西门子s7200

网友B:
不懂西门子的。
给一个示意图你看看 。

网友B:
左边是开关量输入。右边是线圈输出。中间是PLC。
如果你看不懂这个图,那我就不好再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