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5):
一台500V.QX3-30型星-三角起运器控制一台380V.Y200L-4型30KW电动机.计算其安装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是多少????

我最终给出答案......

网友A:
热继接三角处,60A可以了

楼主:
是吗?理由是什么?

不知此题还有其它答案没有??

网友B:
额定电流除以根号3

网友C:
电流为额定电流的0.577

网友C:
查电工手册,可知该电机的额定电流为56.9A,如果没有电工手册,也可根据一个KW两安培来估算。星三角降压起动电路中,热继电器与主接触器相接。主接触器中所流过的电流仅为电动机额定电流的0.557倍。故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为电机额定电流的0.557倍。考虑的实际运行的情况,可以适当增大或减小。

网友D:
设电机的额定电流为Ie,星三角降压起动电路中,热继电器与主接触器相接。主接触器中所流过的电流仅为电动机Ie的0.557倍(即三角型线电流的1/√3)。故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为电机额定电流的0.557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