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5):
谢谢大家!~看过大家的回贴,看来是无法和其他厂家的卡件相互配用了,不过经我再一次的对系统检测后,发现不仅仅是SP316和SP317卡件损坏,还有SP221、SP233(数据转发卡)、SP314(电压信号输入卡)、SP313(电流信号输入卡)及15个SOP316和SP317热电阻卡件损坏;我现在怀疑是电压瞬间升高导致以上卡件损坏,但是我单位的JX-300集散控制系统一直是很稳定的(已经用了四年),但是我还是不敢断言我的结论是否正确请各位高手帮忙指点一下,顺便再问问大家以上这些卡件能否修复在那里修复及所需的相关费用(我单位的JX-300已经用了四年了已过保修期)!~
谢谢!~~~~

网友A:
据我所知,你的分析是正确的,如果只损坏了某一块,也许不要紧,问题是损坏的挺多,有可能是你单位DCS串入了大于36V的供电电压所导致.SP243X没坏就是的了.你找个修电视机就可.如果和厂家更换,那就要花3万元.

网友B:
系统只有四年的保修期吗?不知道你厂的合同怎么签的,整个系统应该是终身保修的。
这么多卡件损坏,不管是购买还是维修,都要与浙大中控打交道,建议你还是同他们联系一下,到现场看一看,查一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