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6):
各位大哥:请问如何用简单的方法大致判别三相无功补偿电容器的好坏状况?
   原因是,近来天气加热,电容柜温度升高,造成自动开关老是跳闸,电容接触器触点严重烧伤拉弧(因为没买到CJ19专用电容接触器就用普通250A的接触器了),但是还是跳闸,经查线路没有问题,只有投上上新换接触器的那组电容,空开马上跳掉,并且接触器很大的电弧,如果断开那组则可以正常
  接触器是新买的,不存在接触器质量问题,以前曾经用120A的普通接触器都可以正常工作的,所以只有怀疑电容器损坏,但是用万用表量的话,没有发现充放电不正常的现象,对地也没有击穿,会不会是加了400V交流后就内部短路呢?
  请问如何用简单方法大致判别电容器的好坏情况?小弟求解!请教了!多谢!

网友A:
用摇表测一下电容看有没有击穿

楼主:
2001兄:用摇表不行,一摇就电阻为0了,新的电容也是如此,所以这个办法不行,请问还有其他高招吗?

网友B:
用摇表,刚开始电阻为零,随时间的延长,电阻会慢慢的上升。如果一直为零,那电容就坏了。

网友C:
三相电容问题
不用怀疑别的,肯定是电容内部问题,换新的!

网友D:
可以用摇表摇一下

楼主:
大哥们:我用摇表测出来的结果与新的电容器一样,我们一组电容有六个并联,六个都是两个月以前换上去的450伏的正泰电容器,如果能查出是其中一两个坏了,还是全部都坏了就好了,关键就是不能确定结果,各位大哥,请问有无可能:要是真的电容器击穿了,那有无可能不会全部损坏?而只损坏最靠近接触器的那个电容器呢,因为我发现最靠近接触器的那个电容器接线端子烧得变形了,其中有一相烧断了,电容器上部被电弧烧得很黑的,我要全部换还是只换那一个?
  希望有见过同类现象的大哥给予帮助,我天天都会上线来看结果的,我急等结果的!再次感谢!

网友E:
我也一直都在关注中

网友B:
电容要分开检测,不能连在一起检测。

网友F:
原来如此,多谢大哥

网友G:
拭目以待!!!

楼主:
我是分开检测的,因为外观很新,是四月份买的,给仓库换的话怕不好解释的呀,我用摇表摇了,电阻一直为零啊
 哎呀 救命啊,呵呵,请指教了

网友H:
QQ 8537447 群~可以帮你讨论检修程序.

网友I:
量三相电流是否平衡

楼主:
各位大哥:我找到了原因了,是三相对地的耐压不够,才几兆欧,具体多少不准确,因为摇表也不是很精确了,应该在200左右的,况且不用换全组电容,只要哪个对地电阻小就换哪个

网友E:
找到了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