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6):
请问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的区别有哪些?他们在原理上有哪些不同?

网友A:
工控网有过这样的文章! ̄
搜索一下吧

楼主:
我已经搜索过了,找不到是

网友B:
就我所理解的说两句:步进电机可以看成是由数字信号控制,伺服电机可以看成是由模拟信号控制,不知说对没有。

网友C:
步进电机是开环控制,没有累积误差.而伺服电机属于闭环控制,一般要加编码器之类的东东